串口速度怎么提???

楼主(2008-11-21):
因开发需要,自己做了一个232-TTL-485通讯板,
但现在有问题,电脑不停地发送55H,
当速率为1200时,SP232第9脚波形如图中第一个波形所示.
当速率为19200时,SP232第9脚波形如图中第二个波形所示.
感觉比较怪,因快下班了,没继续调,先发上来给各位高手看看.
是不是电容用0.1uF有点小,影响了传输.
还有第2脚电容接到了地端,是不是有关系,资料上推荐接至5V
原来也做过类似的板子,但没去考虑速度.
这次要求速率较高,所以试了下速率19200的.
比较怪啊,有没高手比较有经验的请指点下....

楼主:
呵呵 自己先顶下

高手们不要吝惜指教啰.

楼主:
怎么看的人也这么少呢

是不是需要放到别的板块去?

楼主:
上面图有误 改了下

网友A:
你得图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测一下2、6脚电压对不对?
8脚输入的信号电平是否满足要求?

楼主:
2 6脚电压没问题

是自己量错地方了,量了第10脚的波形
在这次调试中也发现了终端电阻的重要性.
图上的波形是没接终端电阻时第10脚波形,接了终端电阻后就没数据反回来了.
不过还是有一个低脉宽很小的矩形波反回来.

网友B:
遇到过

没想清楚原因,将TR9、TR10减小至几k可以在19200通讯

楼主:
呵呵 不调不知道啊

终端电阻与上下拉电阻要配好,否则就有问题了.
如果上下拉电阻远大于终端电阻,那么总线在空闲时就一直处于非稳定态.AB间电压小于200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