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然查不到这个运放的户口,请达人瞧瞧这个图

楼主(2008-11-22):
下图是我主板(ASUS A7N8X-X)上的一个元件,修电脑的说是它坏了,导致我电脑不能正常启动。我对此表示怀疑,但是网上却找不到该芯片的数据手册,请求帮忙哦,谢谢各位了。

楼主:
re

在www.alldatasheet.com上,我搜索3110,或0001都找不到该芯片啊

楼主:
re

知道的顺便说一下这个芯片在主板中的作用,3ks

网友A:
商标也是ADI的,正好。

网友B:
应该是ADP3110

应该是ADP3110
CPU Voltage and PC Thermal Monitoring Product Line Sold to On Semiconductor

网友C:
很多芯片都是这样,只写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