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疑惑,请大家指教

楼主(2008-11-23):
准备做完全分立的功放,没有使用现成的电路图,自己在家里用mutisim画了一个,仿真出现错误了,找了好久也没有发现是哪里算错了。请大家帮我看看。谢谢!

设计条件:电源电压+/-35V 设计功率60W ,甲乙类。
输入信号:1Vrms
输出电压幅度:22Vrms

楼主:
电路图片

网友A:
图太大了,没法看。

网友B:
好像是图画错了,输出级负电源没接

楼主:
抱歉,因为为了能够看清电路结构和参数,就放的比较大了

抱歉,因为为了能够看清电路结构和参数,就放的比较大了。
今天晚上刚刚在音响DIY论坛上讨论了一下,问题是比较多。
过几天再把改过后版本放上来让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