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输出三角波问题求助

楼主(2008-11-24):
一个AD5337的DA转换芯片,正常工作时应该是输出直流电压,在输出端加一个大电容(10微法)后产生频率约为5KHz左右的三角波,去掉电容后则为直线,请问哪位知道深入的原因,如果是电容充放电的话,则去掉电容后应为方波,但实际上不是,谢谢!

网友A:
如果输出有运放,就不能接电容,接了就会震荡。

楼主:
有运放

输出端确实接运放了,但是我拆除和运放相连的电阻后就相当于断开了和运放的连接,还是测得输出波形为三角波。只有拆掉电容后才没有,我现在只能从三角波产生的原因入手

楼主:
希望哪位大侠帮助一下,很急,十分感谢

网友B:
不要直接加电容,可以先串个电阻再加电容

楼主:
继续

请问awey,为什么不可以直接加电容?这个三角波(严格意义上是锯齿波),产生的机理是什么,应该不是电容的充放电,请问是震荡吗,谢谢

网友B:
可能是震荡了

除了电源,其他低阻抗输出的器件不要直接对地加大电容。

楼主:
这个震荡是类似于振荡电路,即波形发生电路的那种原理吗

楼主:
顶起来,麻烦各位详细解释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