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电理论问题?

楼主(2008-11-24):
请教各位高手!!!!!
1、在CMOS电路中,要有一个单管作为开关管精确传递模拟低电平,这个单管你会用P管 还是N管,为什么?
2、基本放大电路种类(电压放大器,电流放大器,互导放大器和互阻放大器),优缺 点,特别是广泛采用差分结构的原因。

网友A:
面试或笔试问题吧

网友B:
便于输出待测电压

1:用P型场效应管,便于“为零导通”,输出待测电压。
2:抑制广泛存在的共模干扰,便于集成化

网友C:
啥叫模拟低电平?

指很小的模拟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