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uA恒流源设计问题

楼主(2008-11-24):
(无正文)

楼主:
前级运放提供一个恒流产生压降在R7上,有5V,R6上压降也有5V,测R6与Q202之间有5uA电流,但测负载端就只有3.5uA,负载压降确是4.5V,感觉怎么不满足欧姆定律。

网友A:
日日日

这问题简单啊
自己解决去

网友B:
你的负反馈点选取不对

FET的gs是有漏电流的

楼主:
那个GS漏电流最大是1nA,不至于产生这么大的误差啊。请问能负反馈不对,又怎么实现呢?多谢。。

网友C:
5uA的电流何苦搞那么复杂?

还用了好几个场效应管,又不是安培级电流,再说了,MOSFET的漏电流是没有人给你保证到nA级的。

把那些管子都去掉,简化一下。

图中Io = Vin / R,那个1.6M的电阻是负载电阻,另外4个电阻是反馈,其关系为:R1 = R2 = R3 = (R4 + R);

如果要求的精度不高,大概用LM358就够了。

网友B:
6楼的图做5mA还可以

楼主:
多谢赐教!5uA可以测了。

现在的问题是负载电阻的压降怎么都有点偏低了呢?实际又显示了5uA的电流流过,但负载电压又没那么大。

网友C:
因为你的万用表的10M的输入电阻影响了负载电阻的阻值

网友B:
你万用表太差,用电流表测准确点

楼主:
万用表用的34401A

6位半的表,不差了。用它测的电流,应该不准确了,没那麽高精度了。

网友B:
如果是6位半表,电流档精度一样很高

电压档有问题是因为你的表输入阻抗太低。

电流档则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C:
34401电压测量档的输入电阻是可设置的

有2当10M和1G(也许更高)。具体设置方法请参考其手册

网友D:
第一感觉!

LZ不会测试!
连万用表的内阻都没有搞明白。

楼主:
多谢各位赐教!....

问题可以告一段落了....

网友E(2012-07-27):
请教:以MSP430为控制核心,设计一个恒流源。
电流大小      100mA---500mA 以5mA为变化单位,任意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