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有效值计算

楼主(2008-11-25):
     本人有以下几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侠:
     第一:有效值对非标准信号应该是用积分来算吧。
     第二:对于一个以0V为中点,正负电压各VP的正弦波来说,有效值为多少?
     第三:在“第二”中的正弦波基础上叠加一个直流电平VL后,信号的有效值为多少?

楼主:
看不懂你写的

    我用示波器测量信号,然后用示波器读取有效值发现。
    利用示波器测量结果为:用交流档测量隔直电容的后端,0V为中线,正负各2.8V,峰峰值5.6V,均方根值显示1.96V。用5.6/2.828=1.98V,相当于5.6/2sqrt(2)。
    还是上面的信号,测量隔直电容的前端,正弦波最低端1.44V,最高端7.44V,峰峰值6V,示波器显示均方根值4.88V。刚才示波器打到直流档,当打到交流档后波形以0V为中线,峰峰值为6V,示波器显示均方根值2.11V。

网友A:
re:3楼

示波器的计算是对的。

1.0V为中线,正负各2.8V,峰峰值5.6V。Urms=2.8/1.4=1.98V

2.测量隔直电容的前端,正弦波最低端1.44V,最高端7.44V,峰峰值6V。

Urms^2=(U1rms)^2+(U2rms)^2
 =(3/1.4)^2 + [(1.44+7.44)/2]^2

得Urms=4.9V

楼主:
多谢!

    多谢!晓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