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一下带光耦的电路,为什么没有输出值

楼主(2008-12-01):
下面的电路,我在输入端用TXD发送数据。可是在输出端没有输出值。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图不全

1、输出有上拉么?
2、R6是否太小?
3、速度多少?太快的话,肯定没有输出

楼主:
关于图

我实际的图就是这个样子,
1.输出要加上拉呀,那电源是单片机这边的,还是外接的。上拉电阻大概多大呢。
2.R6要多大才算合适,有什么算法吗?
3.速度波特率是9600.

网友B:
我先问下

1 为何选用TLP630而不用4脚光藕 ?
2 为何要用Q1 ,你的MCU是不是灌入电流很小?
3 在MCU的TXD与Q1间有没有接电阻?

网友C:
请表达清楚

输出接哪?TXD端接哪?

网友D:
图哪来的?

莫名奇妙。很多因素导致电路没有信号。

楼主:
回复上面

回复:耕在此行
1 为何选用TLP630而不用4脚光藕 ?因为手里面只有这种光耦。
2 为何要用Q1 ,你的MCU是不是灌入电流很小?是的。
3 在MCU的TXD与Q1间有没有接电阻? 有接,3K.
回复:awey
输出接哪?TXD端接哪?
输出接到另一个设备的端口,TXD接到MCU的TXD端,中间有一个电阻相连。

网友B:
这样的话

用示波器跟波形。这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你的问题可能出在三极管上了。

网友E:
电路如果没有错

应该会有输出,可能波形不好,造成无法通信,用示波器跟踪一下就知道。
如果是这样,再加一个整形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F:
前面的大侠们:这张图用不着这么分析

这个电路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有输出的!

至少在图中没有找到输出侧的电源!

楼主:
回复上面

我加了电源之后(也就是上拉电阻),发现一直为高,上拉电阻为1K.电源试了两种,一种是和单片机一样的电源,一种是另外接口电路的电源,都不可以。都显示为高。。。

网友F:
再问2个问题:

VCC=?
Q4是什么色的管子?

如果输出端上拉比较小,则可以不用R6.
另外可以看一下R3上的波形,计算一下光耦输入侧电流,这个电流乘上光耦的电流传输比就是输出电流,输出端上拉电阻就可以根据这个电流计算(不是R6)

或者这样试试看:
短路Q4,R3可以适当增加到330欧姆TxD串10k,R6换300k,
输出侧上拉电阻从1k试到10k

网友B:
不用猜来猜去了

这样的电路楼主还搞不定,应该打屁股了。

楼主:
回复各位

问题解决了。原因是焊接的时候,R6电阻焊错了。
谢谢fzyuan 耕在此行 电子侠客 msliang18 gx_huang awey
还有一个希望大家能考虑一下。我不加上拉电阻也可以的。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G:
不加上拉电阻也可以

那是不是你的电源内阻很大?不明白R6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H:
发光管亮吗?

没有导通吧!发光二极管亮吗?光耦和发光管和压降就有4V多,接近5V吧!

网友I:
输出是开漏的,要加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