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国外电路板上的电路原理图,请高手分析工作原理。谢

楼主(2008-12-01):
好像是起一个电压源作用,具体是如何工作的?请高手详细分析,多谢了。
测得A点电压316V
B点电压15V
C点电压5V

网友A:
-Vcc接哪儿?

MOS管的接法颠倒了
电路是个Buck开关电源电路

楼主:
MOS管没错,能否详细分析各元器件工作?多谢。

网友A:
楼主仔细检查一下电路

MOS管是N沟道的,这种接法肯定是错误的,你看看Datasheet推荐的图看看。
-VCC接哪楼主还没有交待

网友B:
NMOS管的用法应该没错

这是个浮桥看控制模式,要的就是NMOS管

网友B:
电路的工作原理

1.V113相对-VCC稳出一个11V的电压,但电流较小,用于电路的启动;
2.在电路启动之后就由输出的15V给IR2152供电,
3.B点的输出电压由V120决定
4.V118及旁边的电阻用于控制IR2152的振荡频率,从而起到反馈作用;
5.-vcc为何不接在GND端而接在V119负端是为了让电路工作以后V113电路不再起作用。

楼主:
IR2152原理图如下,那么Rt端接的R129起何作用?

网友A:
楼主一再说MOS管没接错

1、N沟道MOS管的寄生二极管是从S指向D端的,也就是图中的2脚指向3脚,这样3脚的电压就等于2脚了

2、IC是低压供电的,MOS管的1脚与IC的7脚电压相近,MOS管的GS两端电压接近A的电压。能承受吗?

楼主:
sorry,MOS管2,3脚对换。

网友C:
R129问题

R129、R130、C106和V117是控制占空比和频率的。向电容充电和电容放电走的回路不一样,所以时间常数不同,故决定了输出方波的占空比,用于控制输出电压。

网友D:
电感的续流回路成问题,很怀疑-VC 应该接地

网友D:
而且,输出直接接稳压管,靠稳压管稳压,那就意味着

只能输出很小的电流(功率)

网友E:
R131起什么作用?

网友F:
典型的开关电源

可是是有些地方画错了吧,那个二极管不是稳压的,是续流二极管。漏源接反但是源极加的又是负电,续流二极管那也加负电,怀疑啊。乱七八糟。

楼主:
电路图没有画错的地方。

网友G:
AAA

典型的开关电源

网友H:
如下

小日本 充电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