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懂单片机的帮忙一下???

楼主(2008-12-01):
*** WARNING L5: CODE SPACE MEMORY OVERLAP
    FROM:    000BH
    TO:      000DH
Program Size: data=14.0 xdata=0 code=201
Target not created
程序是静态显示123456在6个LED管上面。。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unt,dunum,wenum;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du[]={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code tablewe[]=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display();
void main()
{
   EA=1;
   ET0=1;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while (1)
     {
       if(count==20)
         {
           count=0;
           if(dunum==6)
               dunum=0;
           if(wenum==6)
               wenum=0;
           display();
           dunum++;
           wenum++;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
display()
{
   P0=0xff;
   wela=1;
   wela=0;
   P0=tabledu[dunum+1];
   dula=1;
   dula=0;
   P0=tablewe[wenum];
   wela=1;
   wela=0;
}

楼主:
补充

*** WARNING L5: CODE SPACE MEMORY OVERLAP
    FROM:    000BH
    TO:      000DH
Program Size: data=14.0 xdata=0 code=201
Target not created

为什么会出这个错误!!!!!

网友A:
没看出来

网友B:
呵呵,为什么我编译没有出错呢!

网友C:
我也无问题

网友D:
你程序的名称该成英文名字试试

新手问题,看了就想到自己以前

网友E:
是不是软件问题?

是不是软件版本限制源程序的大小?但也不应该这么短的程序就不能编译。

网友F:
你先的什么单片机型号,还是没有选 ?

用的是Keil uVision吗?应该选择下单片机型号,是代码受限制了,要不就是你的软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