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方波频率从1Hz--50KHz连续可调电路如何实现

楼主(2008-12-02):
调节方式要用电位器,也就是通过改变阻值可以实现,自己最先想到的是555可以,但是555除做到频率可调外,占空比也会发生变化,频率也达不到,所以行不通了.不知哪位高人有别的方法可做到,敬请指点一下小弟,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A:
LM331.V/F转换

网友B:
就用2051做一个不是很方便吗。用2个按钮或1个穿梭旋钮控制

网友C:
555可以做到占空比不变的

2、6脚连在一起,对地接电容,再接电位器到3脚,7脚不用。

网友D:
555用一固定电容,频率范围覆盖不了那么广

网友E:
如果要精密一点,

可以用压控振荡电路,再加一个电子分频电路就可以

网友F:
什么什么的?

用一片最便宜的单片机来做,什么555  331都没MCU好用。
331做不了那么宽的频率。

网友A:
呵呵.没看清楚,我以为是1KHZ呢

网友G:
前面的高手:

听说有可以用2051输出1Hz~50kHz连续可调的?不用其他芯片?
我出2万元买他的那段代码。或者100元/字节(编译后的HEX)

网友D:
1Hz~50kHz连续可调步长多少?1Hz?误差要求多少?

网友H:
要连续,就以1HZ步进,到10K,对时钟频率要求就很高了

网友D:
不可能吧!

50000Hz和49999Hz的周期只差0.4nS,主频2.5G的CPU才能做到。

网友I:
合成的可以做到,不过电路复杂!

网友F:
用两个反相器来做怎么样

7407两极反相器 中间接一可调电阻接电容.调电阻来改变频率.

网友D:
有没有电位器可以从1欧调到50K欧

网友J:
可以实现如此覆盖,或者至1~100K。

但我的问题是,加入用十圈电位器的话,1HZ对应0.072度!!!
谁来拧这个电位器啊?啊!!!!!

网友K:
看来对数的应用是很广泛的

如果改成对数可调就容易得多了吧,
而且实际需要也应该是这样的吧
就好像万用表,量程很宽,但是实际各量程之间也是对数的规律。
还有对数的电位器

网友L:
所谓连续,多数情况下没有必要

网友M:
回12楼

    我想请教下你那个周期是怎么算的啊

网友N:
DDS

DDS加过零比较器,可以实现。
AD9851有点贵,但是AD9851可以实现0.04HZ的步进,最高到70MHZ,片子上自带高速比较器可以得到方波。

网友F:
一个电位器不行

两个不行 三个 三个不行 四个 四个不行......... 不可能吧?

网友D:
用电位器调49999Hz,最后一位小数几乎不可能稳定

网友F:
呵呵 楼主也未必要那么准吧

网友D:
是不是步长1Hz,这就是关键。

不要那么准,就是说步长不必为1Hz,这样就大大不同了。楼主失踪了,大家都只是在猜。

网友O:
用epm240,十几块钱。搞定!

网友D:
epm240能行吗?怀疑中~~

频率高端50000,49999,49997....这些怎搞?

网友P:
用DDS芯片AD9850!

是可编程的,100M时钟是地,步进频率是0.0291Hz,完全能满足你的要求,不知道价钱是不是贵了点,呵呵,你可以先查下资料。

网友Q:
精度要求多少?

精度要求多少?这一点必须先明确,否则讨论方案没有什么意义。如果精度是1Hz,本人可以用单片机实现。

网友D:
想见识下楼上大侠的方法

不另加外围硬件,如何利用软件或单片机内部资源产生50000Hz和49999Hz的方波。我认为不可能,除非外加锁相环。

网友G:
精度无所谓,只要分辨力可以到1Hz

精度无所谓,只要在50kHz时分辨力可以到1Hz就行,频率抖动不大于1Hz。
测试方法不由你定。

网友O:
楼主不要怀疑我的EPM240方案哦。

网友D:
要不让人怀疑至少也得简单说明一下嘛

简单地说说方法,如何输出50000和49999这两个不同的,周期只差0.4uS的方波?

网友G:
33楼,不是0.4us,是0.4ns

网友R:
如果要用电位器的话,还如搞个电阻箱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