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系数的问题

楼主(2008-12-03):
模拟电路书上有这么一道题:
下面偏置电路中的可变电阻具有温度补偿作用(即能
稳定静态工作点),问要求可变电阻具有正的还是负的
温度系数?

楼主:
答案是负温度系数,但是我看不懂

请高手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NPN还是PNP?

网友B:
这个题目是错误的,哪本书上的题?

楼主:
多谢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叶树江主编

网友B:
电阻分压式偏置电路,发射级一定要加电阻

加了电阻后,直流工作点就很稳定,没必要加温度补偿。

这个电路就是加温度补偿也不实用,还不如单独加一个上偏置电阻(Rb1)稳定。

按题意:
因be间的PN结是负温度系数的,温度升高时,Vbe减小,Ib增大,这时,要求Rb增大,使Ib减小,所以要求Rb是正温度系数的。

网友A:
现在的书啊。。。。。。

楼主:
再次感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