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噪声的问题

楼主(2008-12-04):
请问板子地上有100K左右的噪声,怎样才能去除呢?谢谢

网友A:
很有可能测试仪器带来的假相

楼主:
三块板子连在一起

一块电源板,一块CPLD板,一块开关板,单独测地上都没有什么,一连起来就有问题了。
用示波器看的。

网友B:
地的不平衡引起的呗

电源输入端的地线做为参考,离这根地线越近的地噪声越小。离得越远噪声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