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问题

楼主(2008-12-04):
我在一本模拟电路书中看到这样两道题:
1.场效应晶体管分压式偏置电路中栅极电阻一般阻抗较大,
  这是什么原因?
2.N沟道P沟道场效应晶体管分别对应于哪两种类型的双极型
  晶体管?
请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题意不明

1、应该是结型场效应管,题目没说。栅极加的电阻可大可小,看你的要求,没有规定。
2、严格的说没有可比性。为了答题,就是N沟道对应NPN,P沟道对应PNP

楼主:
谢谢

 多谢awey 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