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点阵显示设计原理

楼主(2008-12-04):
小弟是个新手学电子技术的,最经在研究LED点阵显示,看来看去看不处什么思路来。

请各位前辈给小弟指点指点LED点阵显示原理

网友A:
点阵显示一般采用动态扫描

和普通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原理没有什么不同,可以找个器件手册先看看它的内部电路图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