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电压峰值的问题

楼主(2008-12-05):
我在一本模拟电路书上看到这样一道题:
一个单级阻容耦合共射放大电路的中频电压增益为40dB,通频带是
20Hz~20kHz,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的范围是-3~+3V。
如果Ui=sin(2*∏*400*10^3t)mV,则输出电压的峰值是多少?
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请awey大侠指教

谢谢!

网友A:
20K带宽输入400K?找算命的回答算了

楼主:
是400k

这只是习题。

楼主:
我想题目的用意是这样的

虽然400k远远大于20k,实际中不会这么用,
不过还是可以计算的。
答案是5mV,可是我不会算。
请两位大侠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题意不清吧,这个要看电形式和器件频率特征才能确定的。

并不是你上面提供的那几点数据可以确定

楼主:
谢谢

我已经算出来了。

网友B:
这个题是无解的

通频带是20Hz~20kHz没有说明频带外的衰减是怎么样的。
(即通常说的每10倍频程衰减多少dB)

=======================================================
抱歉:没注意到“一个单级阻容耦合”,应该可以计算

网友A:
楼上正解

网友C:
楼主辛苦了

Ui=sin(2*∏*400*10^3t)mV  最少应当写成  Ui=sin(2*∏*400*1000t)mV或Ui=sin(2π*400*1000t)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