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支一招,把0--200mA,50Hz的交流电流用LCD显示出来.

楼主(2008-12-07):
我现在的想法是先电流转成电压,再A/D(A/D在单片机内,单片机用的+5V电源),可我板上只有+5V和+15V的电源,和几个LM324,如何弄?给个示意图也好啊,搞几天了,老板催啊!急!!!!

网友A:
去找个现成的数字显示表头,再用运放做个精密整流

当然,你非要用单片机AD转换再显示也行

友情提示:
精密整流的运放需要双电源哦

网友B:
这样搞

  使用高精度采样电阻采样,用精密整流电路变成单极性电压,然后滤波AD
  主要是不好隔离,建议使用非接触式电流互感器把市电隔离先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我这是老电路板上的局部改造,难就难在没负电源,哎,难!1
另:
XWJ 你是怎么进入我的电脑,窃取我的电脑桌面图片的呀? 那可是我老家的照片.

网友C:
还有其他方法!

可以去看看这个发明专利:

专利号:200710074254.8

自己上网搜吧。

该文的方法上做一些自己必要的改进,可以做到0-200mA交流电的检测的。

器件选的好,精度也有保障的。

网友D:
xwj 最近老是窃取别人的电脑桌面图片

我也试试看(∩_∩)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Microsoft/User Account Pictures/Administrator.bmp

网友A:
哈哈,可以传授“窃取别人的电脑桌面图片”的技术,价格

楼主:
对5楼的建议很感兴趣,谢谢!

但我以"交流电检测"为关键字没搜到,以"专利号:200710074254.8"为关键字也没搜到,请再指点.
xwj不地道,悄悄进入了我的电脑还卖弄起来了,作为补偿你告诉我怎么样进入别人的电脑吧.

网友A:
哈哈,不是“悄悄进入了我的电脑”,而是

公开的进入“我的电脑”

LZ,
看到桌面上“我的电脑”了吗?
难道不能进入吗?

楼主:
黑客啊!

恐怖!! 我再装个防火墙.

网友A:
绝对不是黑客,偶一点都不黑

是你自己不懂罢了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20Settings/Application%20Data/Microsoft/Wallpaper1.bmp

楼主:
声明!!!!

1.请xwj把这张照片从网页上Delete,私人的,别传了,
2.告诉我方法.

网友E:
21IC第一忽悠大王。。。

XWJ

网友D:
别删除了,又不是黄色的,哈哈~~~~

网友A:
已经告诉你了,你先改个桌面背景再说

网友F:
偶不相信有这回事,请XWJ把我的桌面也窃一下,我是裸奔的

网友G:
电流测量

电流-(电阻)-电压-(精密整流)-直流电压-(ICL7106)-LCD显示

网友C:
国家知识产权局 可以检索到的。

http://search.sipo.gov.cn/sipo/zljs/hyjs-yx-new.jsp?recid=CN200710074254.8&leixin=fmzl&title=%D2%BB%D6%D6%B5%E7%C1%F7%B5%E7%D1%B9%C8%EB%C7%D6%BC%E0%B2%E2%D7%B0%D6%C3&ipc=G01R19/00(2006.01)I

上面是地址

网友H:
加2.5V基准

叠加2.5V基准电压,变为0~5V单极性信号,再用DFT或均方根算法

网友I:

同意17楼耕在此行的方法。
前一阵刚好作了这样的一个电路,用的不是ICL7106,而是ICL7107,因为我的现实部分是数码管。
精密整流电路的功能还是可以的,已经验证过了,自己搭了个正弦波震荡电路。

网友J:
用adc的话用19楼方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