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个红外管的问题

楼主(2008-12-07):
有一个电路中用一个PNP的三极管去导通,由于不能贴图,我描述一下,5V电源接一个限流电阻,再接到红外管到PNP管的e极,c极接地,b极接电阻到I/O口,
用I/O输出高低电平驱动三极管。电路就是这样,很简单的应用。
现在红外通信是正确的,但是我把红外管换成发光二极管后发现二极管一直常亮,就是说三极管没有截止的状态,呵呵,那为什么红外管却可以通信呢?是不是红外管另有玄机啊?望各位指教

网友A:
IO为低时,三极管才导通,为高时三极管关断

网友B:
一直常亮是因为三极管不停的开,关.频率太高.

网友C:
io接上拉试试

io接上拉试试

网友D:
同意3楼

频率问题吧

网友E:
频率高,发光二极管发出的是可见光,人眼当然看不出了。

呵呵,
红外光本来就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