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PGA

楼主(2008-12-08):
现状:1、电源正常
      2、晶振正常
      3、FPGA焊接也正常
      4、程序可以下载(JTAG/AS都可以)
但就是下载之后,未能控制管脚,也就是下载没起作用。

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如果用的是ALTERA

看一看NCONFIG管脚等配置管脚是否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