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关于AD820

楼主(2008-12-09):
AD820用在I—V转换电路中,当使用+5V单端供电时,输入和输出都有一个1.9V的电压,但放大器还是能工作的。把单端供电换成双端供电,接地端改为  接-5V时,1.9V的电压就没有了。我很是困惑,AD820明明可以单端供电啊,多余的电压从哪来的啊?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A:
上图

上图

楼主:
上图如下 请指教

网友B:
看过以前的贴子

意思是说:
     运放单电源工作时,一定要在同相端接个偏置电压,值是1/2*VCC,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C:
up

今天通过电源直接在3管脚处接了一2.5V电压,结果输出变为2.5V。
我们这里用的是电流转电压模式,理论上讲接偏置电压是防止放大器输出出现负电压时,但是我们这里电流流向是反向的,即输出不会出现负电压,可是仍然存在这种现象,为什么呢?
另外,我们使用双电源供电则一切工作正常……
(我和楼主是一块的)

网友D:
C1 10uF,太大了吧

网友E:
不要乱用错了

网友C:
谢谢ic921

是单电源运放
但是:单电源运放既可以单电源供电,也可以双电源供电
双电源运放只能是双电源下工作
operate from a single supply of 5 V to 36 V, or dual supplies of ±2.5 V to ±18 V

网友E:
呵呵,我也发现自己粗心大意了~

网友E:
一般来说,反相输入时,在输入端还要有隔离电阻

不能直接接信号源。

图中改同相输入时,不违反运放使用规则。

网友C:
IC921能说的再详细点么?

一般来说,反相输入时,在输入端还要有隔离电阻不能直接接信号源。
你是说在2pin端加一个电阻么?这里用的是电流放大,2pin直接接的光电二极管
不能直接接信号源是什么意思呢?

"图中改同相输入时,不违反运放使用规则。"
是什么意思呢?
谢谢!

网友A:
输入端是什么信号?

输入端是什么信号?是不是相位不对??这里面有负的信号出现!你看看电流的流向~~

网友A:
2脚直接接信号源可以 吗?

2脚直接接信号源,反馈用100k电阻,那你放大倍数怎么算?是多少?

网友A:
可以计算一下!

当你的输入端输入1mA电流时,在反馈电阻上的压降就是100V,所以你的输出端的电压就是-100V,这样可以吗?

网友C:
输入是电流信号,电流是负向的

而且电流很小10uA左右

网友C(2009-01-08):
放大器经常坏是什么原因 ?

有时候输出变成了固定电压值……

网友F(2009-04-29):
改成-5之后,信号地、电源地与-5V的关系如何?

哪些地是相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