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表显示“-1”

楼主(2008-12-09):
用电容表测量开关电源零、火线之间的X电容,因为有扼流圈、放电电阻等的影响,整体测量值肯定会和X电容的额定值有偏差,但很想不通的是,为什么电容表会显示“-1”?
用电容表测量短路线,显示“1”,初步判断此电容表是通过电容充放电的原理进行测量,还有一种可能是阻抗测量原理。
但是,电容表为什么会显示负数呢?请各位大侠解疑。

网友A:
呵呵,不光测电容时会发生这个现象。

楼主:
希望能解析清楚

tc9148对这个现象有什么解析吗?

楼主:
电容表的说明书

看了电容表的说明书并没有提到“-1”这种情况,只有“1”和“0”。真的很费解。

网友B:
第一次见这么测电容的

楼主:
大家都知道测量方法不对

现在的问题不是测电容的方法,问题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结果?

网友C:
好好学习说明书,看看-1是什么意思再说

楼主:
已经说过了

上面已经说过了 说明书没有写“-1”这种情况

网友D:
俺也遇到过LZ的问题

说明书上没有说明此问题“-1”。

楼主:
有时显示负数,不仅仅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