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积分电路!

楼主(2008-12-10):
A点输入为一个方波,1KHZ,幅值为-1V至0,以下为问题:
1)理想情况下,B、C点波形大概是怎样的?
2)R4、R5的作用是什么?

我对模拟电路不懂,请各位抽点时间帮我分析一下!!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2008121084528956.pdf

网友A:
直接上图么

网友B:
积分电路?

怎么瞅着这么像恒流源电路

网友C:
本来就是恒流源么!

低通是附带的!

网友D:
输出还是方波,只是上升速度略微降低

楼主:
多谢各位!哪请问3、4、5楼这电路应该如何分析?

多谢各位!哪请问3、4、5楼这电路应该如何分析?本人模电不懂,请各位略加解析一下!!

楼主:
各位帮下忙呀,还是搞不定!

网友E:
2)R4、R5的作用是什么?

去掉电容C1做直流分析就知道了……事实上,你走出这一步就知道这个电路并不是什么积分电路。

网友A:
R2怎么接到负电源端啦?

网友F:
的确是个积分电路

恒流源的应该是同相端输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