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理解Power MOSFET 上为什么都会有个二极管。

楼主(2008-11-27):
如题,谢谢!!
有没有些是没有的?

网友A:
这个二极管主要是保护MOSFET

楼主:
如果不驱动电感类器件,二极管有用吗?

楼主:
王老大,谢谢!!

是不是说要找那种没有二极管的mos是不可能的?

网友B:
结型的没有

不过导通电阻,会让你 大吃一斤...

网友C:
不会让电流反流吧

楼主:
谢谢,各位

我的应用想让电流正,反流,在应用上会有问题吗?

网友D:
双向电压电流要用2个管子

看看锂电池保护电路。

网友E:
保护,续流功能

网友F:
工艺寄生

工艺的问题,体二极管,不过看应用在什么场合,这个二极管也是很有用的!完全没有的好像现在还没有吧!

网友G:
二极管特性

当MOS体内的二极管流过电流,就有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的问题,在高频应用的时候.就要避免这个情况发生.一般就是外部并联一个二极管.

网友H(2012-11-27):
这么说吧,就目前主流工艺,功率MOS必有寄生2极管

网友I:
mos的体二极管并不是刻意加上去的,而是由于工艺原理造成的,就如栅极电容一样。所以这个二极管是一个多余的,妨碍了MOS管的理想特性。使用的时候,不能依赖此二极管的单向导通特性,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常规的二极管。需要单向保护,续流等,应该使用独立的二极管。MOS管手册中一般都会有此二极管特性的描述,包括过流能力等,要用的话也要在手册描述的条件范围内。

网友J(2013-07-26):
如果设计中不能够有这个二极管,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消除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如果设计中不能够有这个二极管,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消除吗?

如果不修改设计使这个二极管的存在不影响正常工作,那么只能与MOS管串联一支二极管,通常串联在漏极。
但串联二极管会使管压降增加,导通损耗变大。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如果不修改设计使这个二极管的存在不影响正常工作,那么只能与MOS管串联一支二极管,通常串联在漏极。  但 ...

串联?,什么原理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L:
串联?,什么原理啊

漏极串联二极管,当然是不允许MOS管上出现反向电压。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如果不修改设计使这个二极管的存在不影响正常工作,那么只能与MOS管串联一支二极管,通常串联在漏极。
但 ...

我们选用MOSFET就是为了换掉二极管,以减小损耗的,所以这个办法似乎有点行不通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们选用MOSFET就是为了换掉二极管,以减小损耗的,所以这个办法似乎有点行不通 ...

那么你是要用MOS管作同步整流。

网友J:
引用 网友K:
那么你是要用MOS管作同步整流。

是的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