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发光二极管为什么容易坏,如图

楼主(2008-11-27):
或者说做完高低温后容易坏,哪位大侠碰到过

网友A:
电源电压多少V啊

网友A: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是不是你焊接时候温度过高烧掉了

网友B:
还有这等式?

网友C:
估计是封装不好

网友D:
弱弱地问:LED怎么搞这么复杂?

直接一个电阻不就可以了

网友E:
跟高低温有关

估计跟高低温有关,跟电压没关系!

网友F:
问者多说,答者少说

情况不明,问题难人

网友G:
这些LED是多少钱一个买的啊?

网友H:
有可能是塑胶封装的LED壳体在高低温的急剧变化下导致!

比如LED安装时不是很合适,受到一定的挤压变形,在高温时塑胶壳体软化导致管芯接触不良!
你试着用力动一动LED塑胶壳体与引脚,可能就会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