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嫂!!急!!!74ls07怎么用

楼主(2008-11-28):
74LS07
输入3.3V,输出是0
输入0V,输出也是0,

这个片子到底怎么用啊

网友A:
那玩意儿是3.3V的吗?

网友B:
74ls07是o.c门(集电极开路),输出端要接上拉电阻才行

你可在输出端接一个1k~2k的电阻到Vcc,再量输出端,就有变化了

网友C:
上面两位大嫂说得对

网友A:
还是3L那位大嫂说的更对

那玩意儿还真没在3.3V下用过,估计LZ是未加上拉电阻。

网友D:
大嫂们是厉害!

可是LZ是在太太太了!
什么都不会,还有时间上网!

网友B:
lz的问题就是熟手,有时也会犯晕的

74系列品种太多了,先入为主的是逻辑关系及数字关系
数电课老师多半不会化太多笔墨去强调与门,非门的o.c输出结构
对学生要求也是弄懂逻辑关系为主.
但若深入到应用实践中,这个o.c门会让你摸不着边,用好了,会让你的设计更简洁.

o.c门好处在于可以直接驱动高达30v的负载.若是外接上拉电阻,仅作普通门电路用,则有点糟塌了.

网友E:
哈哈

真佩服你们这些大嫂,你们还不回家做饭啊?小心有人骂你们哦

网友F:
另外,提醒楼主,输入3.3V稍微低了些。

网友G:
TTL输入3v3足够了,一点也不低

网友D:
to tyw

lz的问题就是熟手,有时也会犯晕的

不会吧?设计难道不看规格数?
而且07是个老芯片,学过数电的人会不知道?

我特别反感设计不看数据手册的人。不针对tyw,针对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