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电压问题让高手分析一下

楼主(2008-11-28):
(无正文)

楼主:
请教一下,AWEY

这个0.1U的PLCC电容只是起电容的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功能吧。。

网友A:
正因为C两端电压差不能突变(严格来说是高通)才使PWM传到

网友B:
仿真

3端和1端的电压,基本相同

楼主:
这个仿真牛X多了

楼主:
为什么我用PSPICE仿真是这个样子??

楼主:
为什么我用PSPICE仿真是这个样子??

请AWEY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C:
还是PSPICE比较准!

楼主:
准吗??

准吗??没有达到设计值15V呢

楼主:
找到原因了!!!!

是PWM信号的频率不够。。我开始想跟频率的关系会小点。。没有想到仿真的效果差的很大。。我还加了几个电容来是使输出为平稳的直流

网友D:
PWM频率没给?

网友E:
理论上输出为叠加关系

输出如果完全开路的情况下,问题关键是在直流电压于电容之间的那个二极管上,应该是在10V基础上叠加脉冲的最大幅值的波形。
即:
如果是1KHz max5V/min0V方波,则输出为1KHz max15V/min10V波形。
如果是1KHz max+5V/min-5V方波,则输出为1KHz max20V/min10V波形。

网友F:
这是个“箝位”电路

它把输入脉冲整体平移,使其底部锁定在10V的位置上。
输出端的负载电阻对箝位效果是有影响的。负载电阻与C1组成的时间常数必须远大于脉冲周期。

顺便说一下,“箝位”与“削波”是不同的,常常被人混淆。“削波”是将波形的某个电平以上或以下的部分削平,但其它部位保持不变。“箝位”是将波形整体向上或向下平移,将其底部或顶部锁定在某个电位上。“箝位”与“削波”都要用到二极管。“箝位”电路是二极管与电容相配合,而“削波”电路是二极管与电阻相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