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VR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08-11-28):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这样的电路是怎样工作的?

网友A:
就是取LX和LY间的分压,但采用双VR有短路的危险。

楼主:
LX与LY短路了吧

谢谢!怎么就没有想明白呢?是哦!

是说当阻值打到最小时就是LX与LY短路了吧?

但是这个电路已经用了很多了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到是还没有想过.

网友B:
是这样的吧

网友C:
可能你用的场合不怕短路?

楼主:
LX和LY分别为两个IO口.

LX和LY分别为两个IO口.

网友D:
LX,LY轮流输出V+和GND

就可以通过AD测出2VRd的位置了
触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