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分析一下固态继电器的误动作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11-28):
   本人用自己做的四个单相的固态继电器来组成一个三相电机的正反转,单个固态继电器原理图见附件,现在的情况是我对光耦控制部分不加信号(脱开状态),A相或B相就接双向可控硅的输入端,在反复试上电的瞬间,可控硅输出有电压(可控硅导通),老是造成上电瞬间短路,可控硅烧毁,只要上电正常以后控制正反转就正常了。如果把光耦4脚输出断开,给可控硅上电就没关系(可控硅耐压为800V的),是不是光耦在没加信号的情况下,上380V电的时候会瞬间导通一下,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A:
固态继电器的误动作是什么原因

在U10./U11. 1和2之间并个电容

网友B:
没太看你的图,但从你的描述看,估计不是电路的问题

但从过程上看,可能在上电瞬间发生相间短路了。你检查检查看看,是否存在上电时初始值失控现象。

有的场合,确实要非常注意上电和初始值问题。

楼主:
现在不是在1、2脚并电容的问题,光耦输入我没加信号

可控硅自己导通,肯定是触发端有了信号,说明光耦在上电的瞬间会导通一下,但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期待大家回复,谢谢!

网友C:
好像在哪里见过

频繁上电,可控硅能自己导通(moc3083的输出也是一可控硅),可控硅上面有一个参数,超过这个参数就可能导通,好像是电压上升速率

网友(2012-05-19):
不知道电流多大,这个继电器AQH2223,AQH3223如果能符合你要求,价格也就几元钱。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