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模拟电路~仿真软件用哪个好?

楼主(2008-12-01):
是选择pspice还是multisim?
各有什么优缺点?麻烦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multisim2001挺好用的,虽然我用得少,呵呵

Multisim最新版本已经是2012。LS的2001版,已经差了5代以上!

网友B:
和LS一样!

网友C:
哈哈

从来不相信仿真,有害无益,最好是在TESTBENCH上看,如果是高手的话直接就PAPER 分析了

网友D:
新手不要用仿真软件,宁可死读书都比这强

本人就是仿真软件的受害者。尤其是multisim。
除非你有一定基础了,再考虑,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E:
我还没用过仿真

呵呵 不过想试试.

网友F:
太极端了吧

---------------------------------------------------------------------------
引用 网友C: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按此察看该网友的资料 按此把**加入收藏夹 按此编辑本帖

5楼: 哈哈

从来不相信仿真,有害无益,最好是在TESTBENCH上看,如果是高手的话直接就PAPER 分析了

一点也不极端。仿真成了,但实际做不成;实际做成了,但仿真不成,这些例子多老鼻子了。给了老手,知道是仿真软件的缺陷,给了新手,非碰墙不

网友G:
回复!

没有吧,还是挺方便的,可以检验你的计算结果。

也有行的时候。要不,就一个人也没有用了。

网友H:
挺下Pspice~

Pspice好啊,Pspice好耶~~

网友I:
推荐PSPICE

    multisim的内核也是PSPICE,目前PSPICE是标准,做器件的公司都提供器件的PSPICE模型,因此使用PSPICE是正道,multisim目前尚欠火候,尚需在观察几年。
    新手不是不可以用仿真软件,而是很难用好仿真软件,新手切不可以为:仿真软件可以解决自己面临的设计问题。用来作为学习参考,和自己的电路测试结果作对照,这倒是一个不错的学习方法。
    高手在纸上绘制方案草图,就已经把设计问题考虑的七八分成熟了,即便没有仿真软件,也不妨碍他们。如果在辅助以仿真软件,则是如虎添翼,就好比在计算机上做试验,一小时可以试验几十次,节约了大量时间。

网友J:
仿真只是另一种抽象的验证

玩仿真软件之前,一定要先学笔算。

俺到目前为止,还没用过任何电源仿真,明天去请老王装好,好好的玩玩

网友K:
PSPICE比较好,但没有multisim那么直观,

用仿真效率高

网友L:
hspice也不错的,仿真模拟电路!

如题!不过我用的是orcad画图,pspice仿真!!呵呵

网友M:
有一定基础在用仿真,事半功倍

网友N:

用multisim作功能设计验证

网友O:
multisim

multisim不错啊,主流。。用起来也还可以啊~

网友P:
multisim

还是 multisim好些,功能强大基本上包含了能用到的所有器件,而且集成了两种主流示波器,观察信号得心应手

网友Q(2011-09-14):
没仪器。该用?

网友R(2011-11-11):
初学者飘过

网友S:
建议用pspice
一些厂家也有不错的软件,比如ti的tina,linear的ltspice

网友T:
multisim还不错,比较形象,尤其示波器样子逼真,呵呵,仿真永远只能当做原理查看用,不能当真

网友U:
初学者飞过

网友V:
我个人偏好使用multisim仿真模电,ISIS仿真数电。

网友W(2013-01-06):
个人新手,需要软件测试

网友X:
仿真是有一定帮助的,要不怎么会存在呢?存在即合理

网友Y:
有时候仿真还不错,刚用cadence做了个仿真跟实际板子测量几乎一摸一样

网友Z:
初学者赶脚pspice比较好,仿真只能原理性验证参考参考,实际不靠谱

网友AA(2013-05-19):
不管用不用仿真软件,最后结果仍是板级运行决定。
我最近接触CCD sensor,设计它的水平驱动时钟时,仿真了3次,workbench了3次,证明了3次仿真结果完全不靠谱。

网友AB:
如同大家说的,仿真软件只是帮助你学习,验证书本上的理论知识,但学习不能完全相信仿真结果,因为偶尔它也会出错滴。个人觉得multisim的虚拟仪器比较好用,对新手来说更容易上手且更直观些,至于二者的功能,都差不多。

网友AC:
新版multisim的示波器强悍的很啊,什么泰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