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边驱动MOSFET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12-01):
(无正文)

网友A:
高端驱动N型MOSFET需要比电源电压更高的驱动电压

如果这里所说的驱动MOSFET是希望工作在开关状态的话,那么N型MOSFET位于高端,其G极需要比电源高端更高的驱动电压,有时必须用“自举”的方法解决。所以,高端的MOSFET用P型MOSFET比较有利,而低端则应该用N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