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放大电路的最大附加相移为何-90

楼主(2008-12-01):
童诗白老师编的《模电》中负反馈放大电路的稳定性一节中说道:“在单管放大电路中引入负反馈,因其产生的最大的附加相移为-90,不存在满足相位条件的频率……”

请问各位 为什么单管放大电路产生的最大相移是-90?

网友A:
这里说的附加相移是指由寄生电容和分布电容引起的相移

由寄生电容、分布电容与三极管内阻构成的是一阶低通电路,最大相移不会超过-90度。如果人为地加入多级RC移相电路,当然就会超过-90度了。

网友B(2012-12-21):
你好 那共射极放大电路,输入输出就有180的相移差 再加上极间电容和分布电容产生的90度相移,总相移就有可能是180度,满足自激的相位条件了,可以跟我讲讲吗

180的相移加-90度的相移怎么会有180的相移呢?
180的相移加-90度的相移怎么会有180的相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