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0M信号10分频电路

楼主(2008-12-11):
求10M信号10分频电路,10M/10,输出1M
    刚入行,找不到合适的芯片,D触发器什么的都行,简洁实用就好。 大家看看有什么能用于10M分频的芯片?

楼主:
哦,好的。我看看

网友A:
10M要用高速度的74HC4017了,14脚入12脚出

楼主:
74HC4017怎么连接呢?

Q0 to Q9:decoded outputs  (解码输出) 是怎么用的?
MR  高电平复位   怎么用?给谁复位?需要接到电源上,一通电,上电复位吗?

最后:14脚入10M,12脚出,Q0-Q9和MR 什么都不用接吗?

问题很菜,请见谅

网友B:
是10次分频还是10MHz/10?

意义不一样的。

楼主:
10M/10

10M/10

入10M,出1M

网友C:
7楼正解: 74xx390

74F390甚至可以用到100M

网友A:
什么都不用管,14脚入去,12脚出来

当然MR接地,CP1要接地还是VCC忘了,看资料吧

网友A:
看了一下74HC39好象只能10进计数不能分频,不知有没有理解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