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下这一个运放构成的功率放大器

楼主(2008-12-12):
这是一个大功率输出的运放,书上说741的输出通过Q1、Q2,驱动输出级Q3、Q4.我不懂这一点,因为Q1、Q2
的基射极电压都没有接输入信号啊。
其他问题还有是C1、C2、R1有什么作用呢?
还请大牛帮我具体分析下这个电路。菜鸟先谢谢了

网友A:
图呢?

上图啊~~~

楼主:
请大家帮忙回一下。

谢谢了。小弟很菜,希望大牛轻拍

网友B:
呵呵,这电路有点另类

低压运放驱动放大管输出大电压摆幅的专用电路。
Q1接成共基放大方式,基极当然不接信号,而是接固定电平。
运放输出接39欧小电阻到地,电阻上的电流映射到运放电源脚7脚上,也就是Q1的E极,Q1同时把这E极电流映射到C极,并在C极电阻上产生与输入信号关联的压降,驱动Q3放大输出。下侧电路原理相同。
C1,C2都是消振电容,防止反馈环路不稳定产生自激。

网友C:
ljm810010大侠,怎么映射,不懂!

运放输出接39欧小电阻到地,电阻上的电流映射到运放电源脚7脚上,也就是Q1的E极
怎么映射啊?

网友D:
Q3Q4一上电就飞了

楼主:
C1,C2是如何实现消振的呢?

负反馈的时候,只要反馈回路是由纯电阻构成的,应该不会出现自激的情况吧?我的理解是这样的。还请 ljm810010大侠指教。

网友B:
晕乎,楼主把图画错了吧

Q3是PNP管,Q4是NPN管才对,要不然就象7楼fzyuan所说的: Q3Q4一上电就飞了

网友E:
没有画错吧

没有画错吧

楼主:
不好意思,的确是把三极管给画错了

谢谢ljm810010和fzyuan,真不好意思
Q3是PNP管,Q4是NPN管

网友F(2010-12-10):
同6楼
那个电流是怎么映射或是如何计算的啊?哪位高人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G:
共基放大,用运放的电源脚作为输出,送到Q1、Q2发射极放大。

也就是把运放假设成理想线性元件,用闭环负反馈来减小非理想因素的失真

网友H:
应该是一个原理电路:

Q1/Q2是个共基极放大电路.发身极输入,集电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