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放电电路中的电流取样

楼主(2008-12-12):
网上看到的图片如下,
充电部分的电流采样比较标准,没什么问题.
不过其中的放电电流采样中,其中的运放IC3:3使用的是5V单电源,
为了将采样电阻的反电压转为正电压,而将运放的+端接GND,
采样电阻R26和电池-端的电流采样点接运放的-端.

运放能在单电源的情况下,能将低于电源gnd的负电压输入到-端,并且有效放大吗?
不过用sim仿真做了一下,好像是可以的.输出也是正常的.

网友A:
单电源单运放方案

充放电在一起了,1路AD就可以了

楼主:
放电时,负值进入单电源工作的运放,会正常工作吗?

充电时没问题.
不过,放电时,采样电阻的取样端会是负值,这样的负值进入单电源工作的运放可行吗?
运放输入端比电源地还低时,处于这种状态时,输出会正常吗?

网友B:
1图不可行

1图不可行,2楼的图带基准电压的话是可以的。

楼主:
搞了一个电路

不过不知道能不能使输出有放大功能?
目前这个电路只能 1:1 输出
输入    输出
-1v     1.5v
0v      2.5v
1v      3.5v

怎么改电路才能使输出具一定的放大,比如放大比例为 1:2时:
输入    输出
-0.5v   1.5v
0v      2.5v
0.5v    3.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