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DC转换芯片

楼主(2008-12-12):
(无正文)

楼主:
求助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市场上有现成的模块,不过价格很高

网友B:

有个问题你没有说清楚
你是想用隔离式DC/DC转换还是要用非隔离式DC/DC转换呀?

楼主:
什么型号的芯片

请问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我还不太清楚是隔离式还是非隔离式。我的用途是这样的,我的一块板子需要5V、-5V、-12V和+12V四组线性电源,但我现在买的线性电源只有5V一组,想获取其他的电源。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B:
电源推荐

首先,请你确认一下你的电流真的需要那么大吗? 一般双电源输出的电源模块很少有那么大电流的呀!即使有的话体积也会比较大了,价格也会比较高。
下面是我推荐的几种方案,你综合考虑一下吧:
1.双电源输出隔离式DC/DC转换,国内有两家做的比较大了,一家是汇众,网址是http://www.huizhong.com.cn/;另外一家是金升阳,网址是http://www.mornsun.cn/。你可到这两个地方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产品。
2.建议你到国半网站上看一看非隔离式DC/DC转换器,像LM2675这种,虽然它不是双电源输出,但是可以设计成负输出,你看一看类似这样的芯片有没有你可以用的。
3.Linera公司的产品里我用过LT3487,是5V输入正负电源输出的,并且输出的正负电压值是可以调节的,只需要变一下电阻值就可以,外围电路也不复杂,在PCB上用2CM*2CM的面积就可以了,但是负载电流是毫安级的,也就几十个毫安。

如果你一定要那么大的电流,我建议你使用国半的类似LM2675这种产品,一片输出是正电压,另一片设计成输出负电压,负电压输出NS对相关的产品是有解决方案的。这种芯片不会太贵,单买一片20多块钱。但是LM2675不行,我记得它的输入电压范围是8V--40V。

网友C:
那就再买个线性电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