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电源用导线延长,能延长多少米,如果引起供电不足怎么办?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8-12-13):
用一个7660行吗?

用一个7660行吗?

网友A:
计算一下就知道了

一个是导线粗点
一个是可以使用hc系列芯片和宽范围供电的cpu
当然最好还是,使用dc/dc高压供电,在电路板上转换成5V;

网友B:
只要导线足够粗,5V电源线可以延长足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