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比较器的电源电压偏低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2008-12-14):
请教高手们一个问题
偶用一电压比较器,怎么样才能知道它的参考电压和比较电压的大小范围是多少?还有,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的幅值大小又会是多少?这些是不是在它的规格书上面会有说明的?
此外,如果给比较器供电的电压VCC降低了,那么经过比较后高低电平的状态会不会发生改变?谢谢了

网友A:
看看规格书就明白了

看看规格书就明白了,再实际动手测试下能加深理解

楼主:

哦,好的,谢谢了

网友B:
如果需要引入正反馈的话,个人觉得供电电压变化对电压比较点的影响是很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