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振荡电路怎不见振荡波呢?

楼主(2008-12-15):
好象是幅度太小了

楼主:
放大了也还一样呀

网友A:
没加电源吧

网友B:
晕乎,振荡电路是这样的吗?

看第一个图吧,把那个接地符号的去掉

网友C:
都没有反馈,怎么起振啊

都没有反馈,怎么起振啊

网友D:
根本就没有正反馈呀~~

没正反馈怎么振哪?应该是中间那电阻接到前一个反向器的输入端,构成负反馈(建立工作点,阻值再大些),不要串到第一个电阻上,前面的电阻和后面的电容串起来构成正反馈,电阻和电容中间不要接地.振荡频率由这两个元件值的时间常数决定.

网友E:
电路错,不该接地的接地了,电容也太小了

网友F:
晕,马大哈呀~~~~

网友G:
0.22P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