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让一个电容三点式电路停止振荡呢?

楼主(2008-12-15):
比如电容三点式振荡频率为20kHZ
但是要让这个电容停止震荡 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
(前提不能改变这个电路的任何参数。
就是说只能用外界的办法去影响它。)

楼主:
晕 当然不可以停电

楼主:
有没有可能用同频率的线去干扰

假设线上有20kHZ的电流,产生电磁信号 ,靠近这个电容三点式电路,影响电路参数,导致电路停止振荡。

楼主:
没人回答 郁闷

网友A:
想做什么?

楼主:
想做一个金属探测器

网友B:
电感线圈套上一个短路环也许可以

不过楼主要求“前提不能改变这个电路的任何参数”,这个方法其实也是改变电感的参数(损耗),不过属于非接触性的改变。

能否有效,还要看振荡电路的正反馈强度。如果正反馈量只是略高于起振条件,那么短路环一靠近线圈就能停振。

楼主:
非接触性的改变

金属检测器也就是想让金属物体接近的时候电路停止振荡
这种非接触的方式自然是可以的,
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办法在金属物体上做点**,让电路在离金属比较远的
地方就停止震荡(比如20cm)。假设金属物体是一根长导线(10米),给它加个信号(具体未知),当它靠近电路时 ,就停止振荡。
也就是我4楼说的情况。

楼主:
我现在做的电路紧紧只有2cm的距离

难点应该是在于电感 传感头 比较难制作。
电感应该要大,但是它的直流电阻应该要小(感应距离与之成反比)
所以想在金属物体(我这里用的就是一个10米的导线)上做点**。
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没。

网友A:
说出做什么就好办了

金属检测器不一定要停振的,金属靠近时,电路参数会发生变化。
一般有振荡频率的改变,因涡流损耗而引起电路电流消耗的增加等等,通过检测这些量的变化而判断是否有金属接近。
不过不同的金属,引起的参数改变不同,要区别对待。

楼主:
这个的技术难点应该是在传感头的制作吧

感应距离太近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高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