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电感的取代问题

楼主(2008-12-15):
小弟设计一个 大电流的 DC DC 20-24V 输入 输出15V 20A ,用PWM电源芯片,发觉要用到一个大电流电感 330uH 20A ,可现在市场上几乎没有这么大电流的电感,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么

网友A:
可以定做

330uH?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B:

2楼可以看一下开关电源的原理
大电感是用来储能的。

网友B:

搂主的电感电流值大的有点吓人

网友C:
应该先考虑提高PWM的频率

楼主:
电感值如何确定?

我只是参考了手册上的电路 ,请问这个电感值如何确定呢,通过提高频率,可以将电感值降低是么

网友A:
现在的开关电源用到330uH这么大感量电感的不多

问你用在什么地方的你不说。
频率高了,感量当然可以降低。
最好上电路

网友D:
猜也猜到了,单管正激的输出滤波电感。

你既然能算出来是330uH,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E:
用小电流电感并联

网友F:
提高PWM频率吧,最好是500K

这样10u电感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