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功率放大简单的问题,怎么快速说服对方?

楼主(2008-12-15):
条件:现在音频输出是:在3.3V 8R负载时,输出最大功率400mw,需要加大。

但是,再加上的这个IC输出在3。3V时,还不到400mw,大家说加上有用吗?

同事 说:
怎么不会?你输入400mW,即使下一级放大也就是10mW,那下一级的输出也会比400mW大。

同事如上看法。怎么说服?

网友A:
3.3V8R负载哪来的400mW?

3.3V就是方波输出,最大输出音频的功率也是340mW,如果是正弦波,最大输出音频的功率也就是170mW

要加大功率,只有降低负载电阻,或用BTL电路。

不用说服,让他自己动手做做,可能费的时间更少。

楼主:
多谢斑竹出手,以下是copy来的参数:

* Mono Speaker-Amp
                       - S/(N+D): 50dB@240mW, S/N: 90dB
                       - BTL Output
                       - Availbable for both Dynamic and Piezo Speaker
                       - Output Power: 400mW@8? (HVDD=3.3V)
                                          3.0Vrms@50? (HVDD=5V)

网友A:
呵呵...你这个就是BTL输出的

* Mono Speaker-Amp
                       - S/(N+D): 50dB@240mW, S/N: 90dB
                       - BTL Output
                       - Availbable for both Dynamic and Piezo Speaker
                       - Output Power: 400mW@8? (HVDD=3.3V)
                                          3.0Vrms@50? (HVDD=5V)

楼主:
h呵呵

p=U^2/R

最大的可能功率是 P= 3.3^2/8 =  1.36W,
故输出400mw是完全可以的。

这个是BTL的一个图

网友A:
音频功率不能这样计算的

你那样算的是方波输出,对音频,一般用正弦波来描述。
对BTL输出,理想情况下,即功放输出0-3.3V正弦波(实际不可能达到)
峰值是3.3V,有效值是3.3/1.414  最大功率Pm=681mW

网友B:
唉.... 6楼正解

楼主:
------

正弦波的话,最大输出功率是: U^2/R

(3.3/1.414)^2   /8 = 923mw,  喇叭的负载阻抗,是直流电阻,加上交流阻抗,实际的负载阻抗,会大于8R。

网友C:
按理论计算,3.3V8R的最大输出功率是680mw

那么加放大芯片理论上可以超过400mW

网友B:
8楼,再去算一遍!

楼主:
不好意思,算术算错了

不好意思,算术算错了

 (3.3/1.414)^2   /8 = 680m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