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光电池检测光强,信号微弱,问题是。。。。

楼主(2008-12-16):
不靠近很正常,人一旦靠近(大约50cm以内)电路板,就受到干扰?越靠近读出的ad值越小。
可以确信光信号没有受到干扰,因为光路全封闭。

我的光信号转换电路PCB大面积敷铜(有人说这样不好)

网友A:
外壳屏蔽

有金属外壳吗?将电路的地接上外壳,一般可以解决问题。

另外需要找到ad值越小,用示波器查看信号变化,还有是否叠加了50HZ的交流?

楼主:
有金属外壳,也接地了,还是不行

网友A:
ad值越小的原因是什么?

ad值越小的原因是什么?干扰信号是怎么样的?

网友A:
这个帖子有关于这个问题

http://bbs.weeqoo.com/bbsdetail-20978-9.html

网友B:
iseeicom

根本就打不开,说话一点责任都不负,什么人啊?鄙视。

网友A:
打不开是你的RP问题吧

我家里和公司这里都可以打开!!帮助人还被你鄙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