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精密整流电路

楼主(2008-12-16):
图纸RP_IC1A,RP_IC1B,我觉得应该不是精密整流电路,可是具体作用是什么,还请各位大虾指导

网友A:
分别正负半周峰值检波?

网友B:
是精密整流电路

A正半周峰值检波,B负半周峰值检波,最后差分处理,结果和峰峰值有对应关系

网友A:
左边运放的两个10K电阻另一端

接到右边运放的13和9脚好一些吧?

网友C:
就一个精密整流滤波电路

不过根本没必要这么复杂。

网友D:
D3,D5不知何用?

网友E:
精密整流电路有很多现成电路可以“抄袭”的。

有时抄一下也并非坏事,关键是抄了以后把它消化吸收了。

网友F:
楼主是真的把设计当艺术的呀

这图画的有风格.

网友G:
这样的原理图可读性很强,推荐大家这样做

网友H:
是啊,画图的稍微费点心,看着就舒服多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回复。D3,D5是否是多余的?

谢谢各位大虾回复。D3,D5是否是多余的?

网友H:
当然 不多余

D1、D3分别构成正负半周的反馈回路,
没有的话运放就可能工作在开环状态了

网友I:
最后的输出电压等于峰-峰值的一半。

上半部是正峰值保持,下半部是负峰值保持。保持的时间常数是10ms,所以信号频率估计应该在数千赫兹以上。获得的两个直流电压再经差动放大器相减(差动放大倍数1/2),最后的输出电压等于峰-峰值的一半。

标准的正弦信号只要取单侧峰值保持就可以达到目的。设计这个电路,也许是因为输入信号中含有不规则的直流成分吧。

4楼的意见不对,两个10K电阻就应该如图那样接,这样才能构成跟随反馈。

网友J:
呵呵有个性的画法。

第一次看见画电路图还要倒角,楼上是做机械出身的吧?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同事的图,同事是个很严谨的工程师,佩服

谢谢各位回复。同事的图,同事是个很严谨的工程师,佩服的很

网友A:
请教13楼tuwen

10K电阻的A端也可以接到下一个运放的反向输入端13脚吧,这样第一个运放的反馈就是通过第二个运放构成的
而且网上看到很多峰值检测的电路,都是这样的反馈
请教这两种电路那种比较好?

网友A:
网上很多这样的电路

网友K:
补充十三楼

此电路中输出波形应该为输入波形幅度压缩一半,相位反相
Vout = -Vin/2;

没有不规则的直流一说,
任何信号都是可以分解成规则的直流和交流的.

输入信号中的直流是无法通过此电路进行滤除的,只是搞不清楚,一个运放就可以搞定的事情,为何要搞得这么复杂?

望大侠们赐教!

网友I:
我理解错了ch2003_23的意思

我以为“10K电阻另一端”是指上端,如果写清楚“下端”就不会误解了。
哪个比较好,我说不上来,因为没有用过。

maxlogic:你没有注意到“峰值保持”?输出波形与输入波形完全不同,不可能仅仅是衰减一半。输出波形是输入波形的“包络线”。
所谓“不规则的直流”,我的意思是输入交流信号的直流基线可能有不规则的漂移。由于楼主没有说明输入的是什么样的信号,这只是我的推测。

网友L:
好象在逆变电路中看过这种图!

用一个运放是一个芯片,用4个运放也是一个芯片,还不如都用上设计不浪费资源,性能也可靠些!

网友M:
试解

应该是精密线性检波电路,特别是在小信号状态的线性检波特性突出。线性度通常可达66DB或更高,和选择的检波器有很大关系。

网友N(2011-12-27):
研究 仿真一下

网友O(2012-03-17):
8错。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