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抑制

楼主(2008-12-16):
(无正文)

网友A:

运放同相接法与反向接法:都没有抑制

因为它们并没有比较。

网友B:
LZ:自己分析一下,哪个工作时正负输入端摆的厉害(共同)

摆得厉害的那个小子共模抑制就差点,因为他太好动。

网友C:
都没有共模抑制能力,因为都是单端输入

只有三个运放组成的仪表放大器结构才有好的共模抑制能力

楼主:
共模问题

看了些资料说是同相输入时由两端虚短得共模信号为Ui,而反相接法由虚短可得共模是0这种说法对吗???

网友D:
3楼说的形象

正负输入端摆的厉害的话,应该是反向放大,因为此时同向端接地,所以摆动较大。

对不对呀?请指教

网友B:
确实如此

楼主:
3楼主 请指教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的回答:就是说反相输入时,由虚短两端都为零可以说无摆动。而同相时有虚短两端共同摆动,幅度为输入信号所以有共模信号输入?

网友B:
是的,由于运放的正负输入端工作时有摆动,其共模特性(

将会影响输出

楼主:
2楼主指教

所指的单端输入怎么讲?与三极管做得差分电路相联系一下?差分电路中单端输入时有一半的共模成分。

网友E:
接成差分放大器

楼主:
这样的话信号被运放看作为共模信号

其共模抑制能力有很强怎么把信号放大的呢?不知道这样相对不对?

网友B:
LZ:这里所谓的“共模”分两方面论

1)讨论运放的“共模”误差对放大电路的影响。猜想这更贴近你所要的,其答案上面已经有了。

2)针对“差模”输入信号而设计的放大电路(或相应的放大器件)。那就是另外一个概念了。关于此,先去了解一下“差模”信号特性,和其“共模”干扰的抑制。

楼主:
自己的理解

在大侠们的帮助下,自己有了一个心的理解现将理解上传请大家指教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2008121814330155.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