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值保持

楼主(2008-12-17):
大侠们指导一下 峰值保持中二极管选什么型号的较好?

网友A:
反向漏电小的

楼主:
频率一般能到多少?

做了几个都不行  到300k左右就保持不住了  能不能发个图我?

网友B:
减少保持电容的容量,提高后级输入阻抗.

网友C:
频率高了,对运放的压摆率要求也很高的说

楼主:
好电路

最近得到一不错的保持电路,先上传与大家分享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1/200913184556124.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