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机的爆破音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08-12-17):
   各位大侠好,一款产品插电的时候接功放有很大的声音。请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爆破音产生?

网友A:
电容要充放电啊

网友B:
啥电容这么大声音

老X大叔,说明白点吧

楼主:
电容充放电有什么关系?

    电容充放电和爆破音有什么关系呢?音频信号经过滤波电路到攻放,攻放有声音表示输入端有信号,可为什么在加电瞬间才会有爆破音出来,平时没有呢?

网友C:
通常是耦合电容充/放电引起的。

上/下电时,耦合电容两端电容存在着直流电位差,从而产生电流,相当于一个输入冲击信号。

网友D:
功放加上电掉电Mute电路

很多产品都是这样做的

楼主:
继续请教

    下面我把图贴出来问一下直观点。下图是声音输出电路,AO0R1和AO0L1是前级运放输出的信号,运放的输入是芯片的输出。AOR和AOL可以接攻放。我不知道爆破音是哪里的信号引起的。按理说刚上电AO0R1和AO0L1没有信号,不应该有声音啊,而如果真的是AO0R1和AO0L1上的声音引起的,为什么在没插电的时候攻放没有输出呢?下面还贴一副是静音图,没有彻底消除爆破音,

楼主:
声音输出电路

发图如下

网友E:
当然是上图直观啦

9Q4组成的开机静音电路明显设计错误,9C29上电瞬间通过9Q4的BE结讯速充电,静音很快失效,而此时通道上的耦合电容还远未充电至平衡,引起冲击声。正确方法应是9C29再串一合适电阻,并在9C29到电源间接一反向泄放二极管

网友F:
昨天看见,俺没留名吧?

网友G:
你这是一个"脉冲群发生器"

插电干扰大明显是电容浪泳充电,拔电干扰大则是电感产生较大的△V

楼主:
是不是这样的

请问10楼是不是像附图那样改正。我还是不太明白爆破音的产生,是哪个电容充放电造成的,是哪里的电压给它充电,还请大家指点迷津,我钻在牛角尖里出不来了。

网友C:
耦合电容9C32和9C34啊...

网友E:
13楼图中间的那个9D1方向反了

13楼图中间的那个9D1方向反了,另外9Q4的BE脚最好加个电阻,以免电源波动大也会引起静音。

楼主:
再讲讲吧

  把13楼的图片9D1反过来后,谁能给我讲讲开机和关机静音的原理,我真的不明白。

网友H:
就是开关机时,让9Q1、9Q2导通,将音频信号短到地

楼主:
我自己先解释一下后请高手指正

     开机的时候9C32电容前端会有突变电压,由于电容不能突变,因此9C32后端也会有电压,此时9Q4导通将AOMUTE拉高,9Q1导通,电压被拉到地,实现静音效果。由于12VD会通过9Q4对9C29进行充电,如果9C29充电速度大于9C32充电速度,则在9C32没有达到平衡的时候9Q4就会关断,AOMUTE变低,而9C32后端还有电压输入到功放,导致爆破音产生。那关机的时候是怎么产生爆破音的?

网友I(2009-02-24):
关机应该是电容反向放电的原因

你这个电路应该消除不了关机的POP声吧

网友J:
re:

楼主是做电视的,原理图是用orcad画的,很多电视原理图都是用这个软件画的!!

网友K(2013-05-08):
应该是数字电视机顶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