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高手们选哪种AD芯片比较好

楼主(2008-12-17):
小弟想选一块AD芯片,24位的,采样速度不用太高,但要求精度高的,其实说白了就是低速高精度。最好就是SSOP封装。之前用过TI的ADS1271,最多就做到15,16位左右.所以想换一块试试,不知道在大家有什么好介绍。

网友A:
AD7712,低速高精度,很好用

楼主:
谢谢2楼的意见

2楼: AD7712,低速高精度,很好用

谢谢,我这就看看

网友B(2009-06-20):
你好

你使用了AD7712了么?
可遇到类似的问题了?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action=topicwith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