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沟道MOS管升压电路原理求教 .

楼主(2008-12-17):
(无正文)

网友A:
如下

Q2导通时,VDD->Q2->L3->GND放电.
Q2截至后,L3要尽力维持Q2导通时的电流,结果就是通过VGL->D6->L3->GND放电.
摆脱下次画图时上下颠倒过来画.搞得我刚才差点把显示器倒过来看.

楼主:
不好意思,很少画类似的模拟电路,负压是怎么升起的呢 ?

......

网友B:
2楼

“摆脱下次画图时上下颠倒过来画.搞得我刚才差点把显示器倒过来看.”
哈哈

网友C:
利用电感电流不能瞬变的特点,通过稳压管产生负压

网友D:
有点疑问

    请问一下,导通的时候电流是由L3流向地的,关断的时候如果电流不突变还是由电流流向地,那VGL应该比地高才对,怎么会是负压呢?

楼主:
同问楼上的问题,另外VGL的幅度怎么通过公式计算出来 ?>

......

网友E:
放电时,

L流过的电流递减, 电压跟电流反向,L3跟D6 节点为负电压, D6 正极的电压仅比这个电压提高0.6v而已,很大可能是负的哦

网友A:
在VGL端连一个电阻到地就会明白的了

在VGL端连一个电阻到地就会明白的了.
根据流过电阻两端的电流,计算电阻两端的电压.

网友F:
好比一根有水流的水管,用手指突然将源头堵上

由于水流的惯性,会把手指吸进去,从而就行成了一个负压。

这里也是一样,电流继续往地流,就将电感另一端电压拉了下去,从而形成了负压。

网友G:
负压是电感产生的自感电动势

如果在电感那里并个二极管就不会有负压了

网友H(2012-07-28):
有没有最新详细的 说明这个电路。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