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散热推算问题.

楼主(2008-12-18):
     大家好,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大家,如果我选择一个MOS管,它的相关参数是:VDSMAX=30A,RDS(on)=0.12欧,经过散热片散热后测试的温度为60度,它本身的热阻Rjc是1度/W,实过负载电流为12A。
  推算如下:
            P=VDS(on)*IDS(on),
            VDS(on)=RDS(on)*IDS(on)
                    =0.12*12=1.44V
            (Tj-Tc)/P=Rjc
            (Tj-60)/12*1.44=1度/W
             Tj-60=17.28
             Tj=77.28度
实Tjmax=175度,Tj<<Tjmax.
所以现在测试的温度是正常的,MOS管可以工作正常。
请问一下上面的推算是否正确。

楼主:
大家帮忙确认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要考虑在最大环境温度时,测出Tc

网友B:
算错了,

Rjc 仅是mos 的核心到封装的热阻,
并不是加了散热片的热阻,
其实,应该算 Rja 才合理,Rja=Rjc+Rca_mos//Rca_sink

网友A:
如果Tc是封装的温度,你的计算也没错

封装到散热器也有热阻,散热器到空气也有热阻。
单纯的计算很难的。

楼主:
谢谢大家

我这里测试的Tc是MOS外壳的温度(MOS后面金属),我这样算主要目的是想知道工作在我上述条件下MOS管内部的结温是不是可行的,没有超出范围,我测试的不是散热片的温度,所以不需要知道Rja。
说白了就是,如果我知道了MOS管外壳的温度是60度,这样是不是MOS工作在正常范围。也就是说我用上述的方法是不是可以说明此MOS管在正常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