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屏蔽,隔离3**宝。

楼主(2008-12-18):
我现在在做一台仪器,遇到这么个问题,人手触碰我的仪器,我运放输出端,有几十或者几百的干扰信号。仪器是没有接大地的,全是浮地。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各位帮我看看,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不知道怎么解决了,是不是一定要大地?

网友A:


楼主:
请教

能具体点吗?屏蔽该怎么屏蔽?隔离的又是怎么来做?

网友B:
没看到你的东西,很难具体说

是电池供电的吗?

楼主:
请教

电池供电和市电都有这样的问题,
一个气体传感器,有气体进出,放大第一级放大1000倍,后一级放大100倍。

网友C:
1000*100=100000,100db信噪比,看来很难。

楼主:
请教

请教,走过路过的工程师们

网友D:
如何判断是

静电干扰?

楼主:
请教

我人靠近仪器就有干扰,手接触仪器外壳有干扰,远离仪器,信号输出稳定

网友B:
不是静电,是人体感应

仪器要接地,输入端子要屏蔽,设计和布线要合理

网友E:
做个记号。

楼主:
请教

这是我的放大电路,运放是两块AD620,第一级放大了1000倍左右,第二级放大了100倍左右,中间是个隔直大电容。另一块板子一块AD620+OP07;都是有这样的干扰:输出端在有人体靠近触碰影响的几十毫伏的干扰跳动。是不是我的电路有不合理。希望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F:
好像AD620本身的噪声与你的信号大小已经有得一比了

网友B:
传感器输入是个什么性质的信号?

单端信号,没必要用仪器放大器。
这么大的放大倍数,没看到有滤波器?
传感器的引线有多长?加了屏蔽吗?
输入偏置点应该设在0V。

网友C:
服了楼主,电源的纹波、噪声放大100000倍也大于毫伏级了吧

楼主:
请教

我的有用信号是个极低频信号在0.01~0.2HZ之间,高低通模拟滤波器试过,总是有一段频率和有用信号频率相近的杂信号去不掉,我现在是用数字滤波的。

选AD620 是因为放大倍数比较大,差分电路方便也是其中的原因,用差分输入是传感器本身是两个电阻。所以我搭了个桥。

我的输入偏置点近于零,但1000倍后也有零点几伏的电压

没有人体感应影响,输出信号比较稳的时候也是有15mv以内的跳变。不知道是电源的纹波还是传感器自身的噪声引起的。

打一次气体,传感器大概一次只变化10豪欧姆以内的变化。

楼主:
请教

请教
电路怎么设计才是合理的?

网友F:
以19楼所说的15mV内的噪声(跳变)

我感觉已经不错了,这折算到输入端只有0.15uV的噪声电压,很好了,说明PCB等因素的影响很小。

我认为目前的“感应”问题是由于输入端的共模电压变化所导致的。
如果你把传感器的接法改成正负9V(或正负4.5V)供电,使得输入端的共模电压为0,然后将传感器进行良好的屏蔽,并可以考虑增加一个屏蔽驱动。

楼主:
请教

把传感器的接法改成正负9V(或正负4.5V)供电,使得输入端的共模电压为0。
是不是可以尽量减少电源对传感器的干扰?还是说正负电源供电可以相互抵消干扰(共模干扰)

楼主:
请教

机壳内某些处理不当的部件可能会承受几十V甚至更高的共模电压。

这个引起的共模干扰原因有哪些?

网友F:
使得输入端的共模电压为0,

并不能消除电源的波动,既然你需要这么高的灵敏度,我相信你已经将电源处理到极致了,否则就很难再下去了。

机箱内的共模电压来的很复杂,譬如变压器的隔离不好,变压器初次级之间没有接地层等,当人靠近时,电场的影响可能会使输入级共模电压有变化。

输入端阻抗不平衡会使CMRR下降。

楼主:
请教

我先好好查查资料注意细节,谢谢楼上各位的耐心指导

楼主:
请教

我现在有个地方不解,仪器的进气口(是不导电的聚四氟乙烯材料做的,和传感器进气端通过硅胶管相连),我手直接去碰触进气口有40mv的干扰电压产生,没有接触时是正常的10mv以内跳变。我拿了把螺丝刀,手是接触金属杆的,用螺丝刀尖端去碰触我的进气口,电压正常的,没有出现干扰。
这个现象谁能解释一下?